楼主(2019-12-27):
三菱plc怎么把25对应Y25

网友A:
比较指令用起来
茅塞顿开!谢谢!有没有更简单的指令,批量处理的

网友B:
DECO译码指令了解一下。

网友B:
K20对应M20对应Y20
K21对应M21对应Y21
K22对应M22对应Y22
K23对应M23对应Y23
K24对应M24对应Y24
K25对应M25对应Y25
K26对应M26对应Y26
K27对应M27对应Y27

因为输出信号是8进制格式,所以用M转下。
  • 下载积分:+1(危险的鸡腿) 热心助人!
  • 三菱PLC、欧姆龙PLC、台达PLC、信捷PLC、各类触摸屏、编程接线调试都可以做。电话(微信)19951564598,我的时间比较自由,期待您的来电咨询。

网友C:
    变址也行
    能不能举个例子!这个比如D100=5;D102=8;D120=10
    如果D100=1 M1置位d100=2置m2.......d100=10置位m10控制器是fx2n暂时考虑不换,有什么好的方法,反复处理这样的数据比较多大神怎么操作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D:
    明白谢谢!这个问题能帮忙解决一下吗比如D100=5;D102=8;D120=10
    如果D100=1 M1置位d100=2置m2.......d100=10置位m10控制器是fx2n暂时考虑不换,有什么好的方法,反复处理这样的数据比较多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E:
    LD= D0 K0Z0  OUT Y0Z0

网友F:
引用 网友B:
    DECO译码指令了解一下。

    推荐用3楼的方法

网友G:
    推荐用3楼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