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ZR指令可否用两个开关就行,如图
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2019-12-27):
X5作为极限用也作为搜索时用,搜索过程中碰X5反转离开,到X5下降沿时,指令完成

网友A:
这样会不会一碰到极限就停下来了?
人之所以伤心,是因为看得不够远。
——林语堂

网友B:
跟机械动作有关吧,上机试一下就都出来了,一般是三个光电。

网友C:
这真没试过。感觉至少要3个开关,近点,原点,原点后面的限位。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D:
可以只要软限位,现在回原点我都只能用一个光电了

网友E:
PLC归原我没看过.三菱伺服内置归原可以只要一个DOG信号就行

网友F:
不行的,这种我已使用过,

网友G:
不行,用这个指令就要三个。
QQ:611369538

网友H:
我在FX-3G的试过DSZR指令原点与近点开关用一个,但是与极限是分开的。我很好奇楼主的结果怎么样
▄︻┳═一 - - - - - -

网友I:
那在X005前面再加上驱动DSZR的条件结果的取反条件,在复位时候不输出M8364,试试看

网友J:
这样的操作我已经实际使用过,作为原点回归可以用,但是不能作为原点搜索使用

网友K:
我就一直是这么用的。不过我用的是原点,为什么你用的是极限????
DSZR指令可否用两个开关就行,如图

网友K:
我们公司的机器就都只有一个原点开关和一个正限位开关。所以我一般就是像你这样用。可以的。另外你那个极限特殊继电器应该区分开。回原点的时候要断开它。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可以只要软限位,现在回原点我都只能用一个光电了

我们公司用两个都经常被我吐槽。你用一个的难道用的是绝对值的编码器?

网友L:
这个没有用过,回原都是自己写

网友M(2020-06-17):
引用 网友L:
这个没有用过,回原都是自己写

我也是自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