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Q系列plc如何读取绝对值伺服位置?

楼主(2019-12-27):
手上有一个9轴定位项目,打算使用Q系列PLC控制,定位模块使用QD70伺服使用MR-J4A,现在要读取伺服绝对位置,以前用FX3U的有专门的ABS读取指令,现在用Q系列的不知道该怎么读取,好像是要自己做程序吧,请知道的大侠指导下这程序怎么写线怎么接,感谢!!!

网友A:
有相应的缓冲存储器

网友B:
读取缓存中的数值

网友C:
有专用指令
Z.ABRST1
Z.ABRST2
Z.ABRST3
Z.ABRST4
详情看手册的12.6章节
手册下载地址
http://down.ymmfa.com/?id=53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D:
这样太麻烦了吧,用一个QD77ms系列的,带电池的,能记录位置。多方便

网友E:
J4-A 9轴线会不会太复杂了

网友F:
手册里有介绍,有对应的缓冲存储器专门反馈当前值的。还有硬件接线,也需要注意,手册看细致一些,都有。

网友G:
取得的數>0,直接搬用
取得的數<0,乘-1搬用
譬如
D> D100 k0 ---------MOV D100 D200
D< D100 k0 ---------D* D100 K-1 D200

网友H(2020-02-14):
DMOV U0\G800 D0

网友I:
会不会太复杂了

网友J:
建议用QD77MS* +MR-J4-B

网友K:
功率没超过3KW,建议用QD77MS* +MR-JE-B,成本比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