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27):
厂里买了2台新的15KW变频器,一台变频带2个7.5KW电机,开始只调了升降速时间各为50秒,其它为出厂设置,投电运行到40HZ左右电流就到了变频的额定电流,频率再往上升就报警了,降速到15HZ左右老是报OL,还时不时报过电流,升降速电流变化幅度大,后面把转钜提升,基本频率,适用负载,基本电压,防失速动作水平,加减速基准频率,上限频率通通调整过,得出了一个勉强能运行起来参数值,转矩提升:3%,基准频率:60HZ,基准电压:400V,重点说一下这个,无论用出厂设置9999或8888或自定义其它电压,只有400V效果比较好一点点,防失速动功作水平怎样调也只能调到变频器降速时不报过电流故障,OL依然解决不了,调完所有参数后效果只能是升降速电流变化依然大,降速到15HZ右左依然是会报OL,但不报基它故障,频率50HZ电流25A左右,跟机台原装的台达变频器比,台达升降速电流稳步上升或下降,50HZ电流不到20A,三菱这东西唉不知道怎么说,太水了

网友A:
三菱的变频器我也是用的恼火,主要也是这个动不动报OL的问题,随便用个普通国产的都没问题,就三菱的事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菱的变频器我也是用的恼火,主要也是这个动不动报OL的问题,随便用个普通国产的都没问题,就三菱的事多

是啊!感觉菱太垃圾了

网友B:
F800 的额定电流很小,F800是轻载型的,建议只用于风机和水泵。
如果是小oL, 可把参数pr.882 设定为1  启用再生回避功能。
如果是大OL,那应该是电流过了,监视一下运行时电流是多少。

再强调一下,F800是轻载型的,购买前看一下额定电流。如果不行就放大一档,或者用A840的。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F800 的额定电流很小,F800是轻载型的,建议只用于风机和水泵。
如果是小oL, 可把参数pr.882 设定为1  启用再生回避功能。
如果是大OL,那应该是电流过了,监视一下运行时电流是多少。

再强调一下,F800是轻载型的,购买前看一下额定电流。如果不行就放大一档,或者用A840的。

你好,我是用在定型机的风机上的,一个变频带2个7.5KW风机,运行时也监看了电流,特别是降速时电流从50HZ电流25A很快就降到10A以下,到15HZ左右就6,7A左右就开始报OL了,A800是好,但是F80015KW也是3,4千块的东西,我感觉一些通用型的国产品牌做的比它好,价格也便宜多了,刚开始就是冲着三菱这个品牌去买,现在后悔死了,还不如买国产品牌

网友C:
国产采用大IGBT,来回避算法短板。
一般这种情况采用简易矢量功能试试

网友D:
变频器最好是一对一,一拖二有很多麻烦。

网友E:
仔细看变频器说明书,都不支持1拖2这种使用方式

网友F:
F800千万不要用,垃圾中的垃圾,非常容易过流,又非常容易过压,你说怎么调。
千万不要用。小心,小心。
有钱就用A800,小功率的也可以用E700,千万别用F800.
谁用谁知道。
  • 下载积分:+5(青空の夏) 好贴好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仔细看变频器说明书,都不支持1拖2这种使用方式

    你好,我试过只带一个电机试过,只修改升降速时,其它为出厂值打比方,升降速35秒,监控电流值,都是变化幅度比较大,,特别升速到一定区域电流快速上升,一降速电流快速下降,极其不稳定,升速过程中电流一度去到18A左右,到达50HZ电流14A左右,电机都快满负荷了,如果带大一点的电机,估计…电机是没有问题,试了2个都是这样。

楼主:
    现在想尽办法去调参数,也只能勉强运行起来

网友G:
    要不你试试用矢量控制模式。然后学习一下电机。F8不知有没有这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不你试试用矢量控制模式。然后学习一下电机。F8不知有没有这功能。
好像有,但是现在是一个变频带2个电机,用矢量控制合适吗,只能试试,谢谢!

网友H:
两电机不是同步工作的,三菱变频器又对曲线要求的严格,所以 会出线这种问题,要是工艺允许的话,介意你变频器出线加接触器,启停单独控制

网友I:
赞同8楼,我快被F800撸出血了,血的教训告诉我,前往不要用FR800
垃圾中的战斗机!!风场控制用了两台75KW的,一样的环境,1号48HZ
165A电流,2号52HZ,135A电流,对你雷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