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同志遇到过三菱PLC的编程线掉线的情况

楼主(2019-12-27):
有没有同志遇到过三菱PLC编程电缆,在笔记本电脑没有充电的情况下是可以通讯监控的,在笔记本电脑充电的情况下就不能通讯和监控了!编程电缆是淘宝买的,USB电缆,芯片是CH340,电脑操作系统是Win7,有知道的朋友,麻烦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经常,Q系列的,用USB线,重启电脑就正常了。

网友B:
USB转232,质量不好的线经常连不上,在现场,笔记本用充电器经常鼠标都没法用

网友C:
看来都遇到这个问题啊

网友D:
用光电隔离的通讯线就好了。

楼主:
另外还发现,如果设备不开振动盘,或者振动盘的振幅调低一点,还是可以通讯的,

楼主:
真正光电隔离的线还是比较难买的,淘宝货色都一样

网友E:
这里没有同志!!!

网友F:
电脑自带232接口不回掉线

网友G:
7楼经典啊

网友H:
7楼经理。你买的数据线要抗干扰的,

网友I:
别叫我同志。
应该是干扰导致,有时接地没做好就会。

网友J:
哈哈,同感
工控人加油

网友K:
还是买隔离的线吧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