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28):
如图,这种方式一直是我在用的,想看看大家会不会有什么新写法,我这种写法有点呆呆的
人之所以伤心,是因为看得不够远。

——林语堂

网友A:
我一般会弄个M点中继一下,也是置复位形式,因为在自动控制中经常要多次输出,所以采用置复位方便些,不怕双线圈。

网友B:
写法上没啥问题,就是如果有输入输出信号变动,修改程序会比较麻烦,使用替换功能也要小心翼翼
  • 下载积分:+5(q2374392249) 真诚感谢!

网友C:
    用ALT 就可以了 实现状态转换
  • 下载积分:+5(q2374392249)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法上没啥问题,就是如果有输入输出信号变动,修改程序会比较麻烦,使用替换功能也要小心翼翼

    老师,你有什么小妙招吗?
    人之所以伤心,是因为看得不够远。

    ——林语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ALT 就可以了 实现状态转换

    我先去看一下手册,如果您有例子,麻烦老师您截个图点醒一下我
    人之所以伤心,是因为看得不够远。

    ——林语堂

网友D:
    看到有些程序是这样写

    将SET改成
    如MOV K5  D0
    下一步:
    LD=D0 K5

  • 下载积分:+5(q2374392249) 真诚感谢!
  • 二手PLC,触摸屏,伺服驱动,各类气动设备

网友E:
    用控制字的方法,也可以这样写,
  • 下载积分:+5(q2374392249) 真诚感谢!
  •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有些程序是这样写

    将SET改成
    如MOV K5  D0
    下一步:

    老师您这个帖子我有点不太明白,LD= D0 K5是什么意思呢
    人之所以伤心,是因为看得不够远。

    ——林语堂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师您这个帖子我有点不太明白,LD= D0 K5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F:
    楼上的思路可以啊
    永无止境 !@#$%^&*

网友G:
    暂时还没看到与众不同的!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网友H:
用GX3內建的FB塊或自己建一個FB塊,方便又實用。

网友I:
最好替换成M再OUT输出到Y点,这样更换IO也方便不容易出错,至于你这种写法要看有没有规律,有规律就有办法简略,没有规律就这样写也没关系

网友J:
SET RST条件加脉冲沿比较好

网友K:
rst(mep(B气涨轴左退),B气涨轴左进);
rst(mep(A气涨轴左退),A气涨轴左进);
rst(mep(B气涨轴左进),B气涨轴左退);
rst(mep(A气涨轴左进),A气涨轴左退);

网友L:
启保停电路啊

网友M:
bsfl 指令
ZFY

网友N(2020-04-05):
状态转移,我一般不会用y点直接输出,而是通过中继点M驱动Y点。

网友O:
移位指令

网友P:
一般经过M继电器,再由M驱动输出Y!

网友Q:
我一般输出阀也是这么写,状态按步骤触发改变的输出用set和RST,驱动一般用上升沿。
随时变化的我一般用线圈例如。比如指示灯类。
本质上认为没区别。怎么习惯,逻辑合理应该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