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的A2AScpu用什么软件连接,GX Developer及GX WORK2都连不上

楼主(2019-12-28):
请教高手,三菱的A2AScpu用什么软件连接编程,我用过GX Developer及GX WORK2都连接不上,我用的SC-09数据线,那位高手能解答一下吗

网友A:
A系列的用 GX Developer
如图,建议勾选使用这个试试。
下载积分:+1(ysjwcwwfn) 感谢分享!

楼主:
谢谢cythyx,按照您的方法,已经正常连接上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