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西门子S7-200SMART在485-2W上连接了威能触摸屏和称重传感器

楼主(2019-12-28):
一台西门子S7-200SMART在485-2W上连接了威能触摸屏和称重传感器,触摸屏地址是2,称重传感器地址是3,PLC用的是Modbus库写的通信程序,但现在问题来了,PLC只能是其他的一个设备通信,如果将port设置为0,能和称重传感器通信,但和触摸屏无法通信,port设为其他口,触摸屏通信恢复正常,但与称重器无法联系,不知如何处理,求高手指点

楼主:
描述:porto为0时触摸屏通信异常
porto为0时触摸屏通信异常

网友A:
触摸屏与200SMART走的是PPI和触摸屏与称重传感器modbus—RTU是不同的协议所以不能用一个485通讯口;可增加一个485板卡
爱好工控

网友B:
分别采用触摸屏的两个通讯口,一个与PLC通讯 ,一个与称重传感器通讯,然后在屏的后台做资料传输,把传感器的数据实时传送给PLC。这样应该可以满足你的情况,不过这种方式会由于通讯的问题,造成传感器数据可能无法快速到反应到PLC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