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29):
各位大神:
       请教下,我过去的电容柜是用纯电容补偿,没有电抗,用接触器控制投切,现在我想把原电容柜内元件拆出来装到新柜中,增加电抗,仍然用接触器控制投切,这样可以吗?厂家说接触器不好,建议用晶闸管控制。另外我过去用的是微断开关,厂家建议是用熔断器,这个是哪种好?哪位大神给指导下啊?感谢,感谢,感谢。

网友A:
多大Kvar电容啊?
30Kvar

网友B:
用接触器可以

网友C:
那么多用接触器的,不好早改了

网友D:
你的方案不行。用电抗器和不用电抗器的电容电压等级都不一样,电抗器的电容至少需要480V额定电压的电容,我想你原来的电容不可能有这么高的电压等级。
另外,尽量用交流接触器,不要用晶闸管,不可靠,可靠的成本非常非常高。最耐用的就是电容切投交流接触器,比什么晶闸管、复合开关都靠谱。除非你系统需要瞬补。
微断不要用,电容补偿柜大多安装得离变压器很近,再加上本身就是电容柜,短路电流一般都较大,微端可怜得6kA根本分断不了这个电流,不要谈什么限流。目睹无数电容柜用微端把柜子烧得什么都没有得案例。熔断器能轻松达到20kA分断能力。
最关键得是,你现场负载的谐波情况要搞清楚,还有客户给出的预算!
我的电容480V的,我是就地补偿,所以离变压器较远。柜子过去是用熔断器的,但是故障率太高,经常放炮,把柜子烧的黑乎乎的,后来改成微断反而没事了。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