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最近遇到焊接椭圆这样一个项目,请教高手应该怎么做

楼主(2019-12-29):
一更钢管45度切断,将其拼装成90度直角,结合面形成一个椭圆,要求焊接椭圆,焊接截面水平固定在一个工装上,工装下面安装伺服电机,电机带动工装以椭圆中心为圆心转动,在椭圆截面安装一个焊枪,伺服带动焊枪送丝,焊枪位置跟随椭圆位置转动,椭圆转动焊接时线速度必须一致,否则焊接不好;考虑用运动同步跟随,但是椭圆线速度无法保证,请问还有什么方法?

网友A:
如果钢管直径是一直的,你在90度两个钢管做气缸定位。气缸前面做个小半圆定位块。还有就是最好连接处放块磁铁,对接的时候有磁性。

网友A:
不一定要90度立起来,可以90度摆在地上。两个钢管在一个平面对位。

网友B(2020-02-14):
我也不知道了。谁可以分享了

网友C:
用机械手焊接吧

网友D:
1楼思路是可以的,焊枪走圆周运动,焊管走直线运动,合成一个切口的轨迹
为了平稳,焊管的直线运动尽量不用气缸,用伺服电机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E:
一个轴的话凸轮盘机构,可以走固定形状不规则圆,这个就要看机械行不行了。
两轴的话,就是圆弧插补,就是用运动控制,以前MC模块的话是以G代码走数据(类似CNC加工).现在的话以sysmac功能块走变量数据组,可多次改变轴直接的比例。完成Y=KX的线性,K的可变量可以为X可以为Y。或者K可以等于X次方等。希望你数学够好,明白坐标点变化的原理
下载积分:+3(kaichunhe209) 数学不够用啊

网友F:
45度切面最好和xy平面平行,xy两轴走椭圆,然后还要一个r轴旋轴,使焊枪头始终指后椭圆的圆心,z轴只做高度调节.
如果不平行,z轴就要参与到xy轴组里,做三维动动;
下载积分:+3(kaichunhe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