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30):
目前用3U在做冲床上下料,伺服的速度很快,碰到极限开关总会跑过了,求教极限开关的信号给plc还是接到伺服驱动器上面,才能让伺服立即停止呢

网友A:
用绝对定位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绝对定位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

我现在是使用一个轴,去料仓夹料,然后去冲床冲材,现在是每次冲完都执行回原点指令,这样的话每次取料都比较准确,如果用绝对定位,取料点会有误差吗

网友A:
两个点位来回移动还好,误差不会累计,可以试下绝对定位。

网友B:
赚点积分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网友C:
赚点积分

网友D:
是减速停止

网友E:
建议接到伺服本体,伺服的LSP和LSN信号OFF伺服会立即停止,接到PLC的IO上面需要逻辑处理,伺服高速运动的时候反馈不及时,逻辑处理不好容易跑过!

网友F:
在伺服驱动器里面写程序,PLC激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接到伺服本体,伺服的LSP和LSN信号OFF伺服会立即停止,接到PLC的IO上面需要逻辑处理,伺服高速运动的时候反馈不及时,逻辑处理不好容易跑过!

是啊,我是把信号街道PLC上面来停止伺服。结果是会过冲了一点,看来还是要把极限的信号直接给伺服驱动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伺服驱动器里面写程序,PLC激活就好了

国产的伺服,好像不支持在驱动器路面写程序,好像连编程的口都没有呢,哈哈哈哈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国产的伺服,好像不支持在驱动器路面写程序,好像连编程的口都没有呢,哈哈哈哈

那你可以吧减速度设置小一些啊

网友H:
极限开关的信号给接到伺服驱动器上面,才能让伺服立即停止

网友I:
在接近原点位置减速,增大加速度。

网友J:
伺服里面好像都有左右限位的输入点  把限位接到那个上面 效果应该能好点

网友K(2020-01-29):
接伺服驱动器

网友L:
为什么要用极限开关做限位?伺服控制里面一般极限开关只用于设备故障,或者参数设定错误时起超程保护用的,正常都是用脉冲定位!通电回零点,只要电机不超极限速度运行,不报警,定位都是准的,除非伺服有问题或者参数设定错误!

网友M:
一程序写滴有问题。二用绝对定位做定位运动 三伺服设置好参数,把减速时间调整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使用一个轴,去料仓夹料,然后去冲床冲材,现在是每次冲完都执行回原点指令,这样的话每次取料都比较准确,如果用绝对定位,取料点会有误差吗

会有误差,您是怎样做滴。最好把程序发上来,叫老师们帮着看看

网友N:
可以做加减速

网友O:
如果用于特殊保护,可以使用驱动器自带的左极限和右极限功能,同时感应器最好使用高速的槽型光电(松下),劣质的反应慢,再就是电机和负载要匹配好,小牛拉大车也会出这样的问题,通过这些措施延迟时间可以降到最小,可以立即停止,并且伺服报警,需要复位,长期这样会对电机和传动机构造成冲击,影响使用寿命,如果你只是利用这个点做定位停止的话,建议你使用绝对定位或PLC的中断定位,不然你的设备很快要完蛋。打字不易,建议加分

网友P:
换一种回原点的模式,带DOG的  回原点时DOG触发后,速度变为慢速,然后到达原点开关亮时停止。回原点高速和慢速程序里都可以填进去的。

网友Q(2020-02-28):
给驱动器一个信号  用行程开关
来这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