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N与3U可以做N:N通信吗?

楼主(2019-12-30):
各位你们有做过2N与3U信吗?
RS通信会方便一点吗?主要都是继电器的开关量信息交换

网友A:
2N停产这么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N停产这么多年了
不管停不停产了,就是用旧设备改造增加通信功能

网友B:
可以,跟FX3U,FX5U只要有485端口都可以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C(2020-06-12):
三菱本体有485接口么?

网友D:
应该是可以的,
加油!

网友E:
是可以的,三菱3G和3S的就不行

网友F:
485\232串口无顺序通讯,这样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