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30):
有14个伺服,输入点数为:120个,输出点数为120.  ,FX3U加定位模块控制不了14个轴。请各帮忙选型。FX3U或 5u或Q系列

网友A:
FX5U-80MT/ES  3台
FX5-16ET/ES-H  1台
3台FX5U可以做简易CPU链接,很方便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14个伺服,上总线,
RMB充足上新的R系列,
一般般就用L列的MS16,

Q系列感觉要淘汰的样子。
几个PLC并联通讯那是折腾人。
  • 下载积分:+5(huiming)
  • 二手PLC,触摸屏,伺服驱动,各类气动设备

楼主:
    几个PLC通讯的方式行不通,已试过1:调试不方便,一下子修改这个PLC程序,一下子修改另一个PLC程序。485通讯老是不稳定。PLC与人机通讯数据设置也不方便,  目前三菱给的方式 是FX5U+5个FX5-20PG

网友C:
    上总线,高端大气上档次。量产也方便,最主要稳定一匹 。
    Q03+qd77ms16,+MR-JE伺服。
    WX:13076996110 深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几个PLC通讯的方式行不通,已试过1:调试不方便,一下子修改这个PLC程序,一下子修改另一个PLC程序。485通讯老是不稳定。PLC与人机通讯数据设置也不方便,  目前三菱给的方式 是FX5U+5个FX5-20PG

    5个FX-20PG价格也感人,
    还不如上总线,
    稳定方便多。

网友D:
    Q PLC + Q173CPU  不扩展16 扩展可以96轴

网友E:
    三菱5U自带以太网口可以带三菱JX-C的伺服,可以带16轴,如果是简单的定位足够用了,祝好运

网友F:
    果断Q系列啊

网友G:
    果断Q系列,没必要考虑

网友H(2020-02-28):
    看选型手册呀
    来这里学习

网友I:
    Q03UDV+QD77MS16或者L06+LD77MS16,再配其它 IO模块一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