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台电脑组态与西门子300通讯

楼主(2019-12-30):
各位老大:请教一下,就是二台电脑,组态wincc,能不能都作为主站,去控制同一个西门子300plc,谢谢了!

网友A:
能,正常项目里都是两台WICC。

网友B:
一个叫工程师站,一个叫操作员站
操作员站只装wicc
工程师站要全装,可以访问PLC程序和修改wicc画面

网友B:
都是双网卡哦,和PLC以前我们常用1613卡,上层局域网用普通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