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30):
在GBT4025《人机界面标志标识的基本和安全规则》中,5.2.1,停止最常用的是黑色,红色也允许使用。启动最常用的是白色、绿色也允许使用。
但实际中都没有看到过用黑色和白色的案例,都还是用红色和绿色,是因为红、绿使用时间太长已经养成习惯了吗?
------------------------------------------------------------------分割线---------------------------------------------------------------------------------
谢谢大家积极答疑解惑,特别是3楼“老兔子”和6楼“乌龟船长”花时间编辑了图片,5楼“tingfenghu”的回复我比较认同。
收索了老帖,又去隔壁论坛收索了帖子,没有准确的结果,干脆花点时间把这个事搞清楚。
先把GBT4025里面比较关键的表格贴出来:

指示灯:
上面表7过程状态、表8设备状态可以对指示灯进行定义,表9操作器代码可以对按钮进行定义。
对于指示灯,我们自动化中一般时候喜欢在设备状态上用红色指示灯表示停机状态,绿色指示灯表示运行状态,大家看下周围的柜子,许多都这么做的。而配电中,刚好相反,用红色指示灯表示开关闭合(馈线带电)状态,绿色指示灯表示开关断开(馈线不带电)状态。
我认为配电中是基于表6来定义的,配电对标准的执行也更严格些。
我们自动化中无论从表6、7、8来说,用红色指示灯表示设备停机状态、绿色指示灯表示设备运行状态都是不够严谨的,甚至是错误的。
按钮:
标准中建议优先用白色用于设备启动,黑设用于设备停止,(也可以是绿起红停)。论坛“老兔子”提醒是没有对标准理解透彻或标准翻译问题,我看了国外网站的英文版本标准,翻译是准确,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又对标准仔细阅读了数遍,理解没有问题,就是建议“白起黑停”。然后看了施耐德和西门子的按钮选型,如下:

看来,白色按钮启动,黑色按钮停止,没有问题。特别是上图中西门子单按钮,看最右边“颜色,标识”,蓝色是复位。
从施耐德、西门子提供的按钮选型来看,与GBT4025标准是一致的。
但是,我看了施耐德和西门子  国产  系列按钮,再看了国内最常用的的二工APT、常熟开关厂、正泰、长江,按钮手册中均没有白色启动黑色停止。
我认为,GBT4025必定是等同IEC的标准,国内也是 “推荐”  标准,所以厂商没有执行,更可能是  绿起红停 已经深入人心,白起黑停没有市场,必定作为技术人员的我们都还在争论这个问题,更无从谈起使用了。

再看下三色灯:

最后,我认为,自动化中指示设备运行状态不应该再用红色作为停止状态了。
指示灯定义:
白色配合标牌来表示设备起停状态,都用白色。触摸屏中参考施耐德触摸屏,白色表示运行,灰色表示停止。
红色作为设备带电和故障状态。
绿色作为设备正常状态,于红色故障状态对偶。
黄色作为警告状态。

按钮定义:
尽量使用自带图形标识的按钮。
红色蘑菇头自锁作为急停,这个没有歧义。
红色作为停止。最好逐渐使用黑色+图形标识,重要设备停机可以使用红色。
绿色作为运行。最好逐渐使用白色+图形标识。
蓝色作为复位。
一旦使用黑色作为停止,点动就只能用白色。

这样是有很大优势的,显示与操作统一结合。
欢迎大家探讨。
----------------------------------------------------------------------------------2020.2.2------------------------------------------------------------------------------------
上张美帝发动机测试视频截图:

指示灯颜色定义很清楚。
----------------------------------------------------------------------------------2020.8.6------------------------------------------------------------------------------------
来至隔壁论坛实际案例:ICE61508按钮合规改造。
红色:仅作为急停按钮。
绿色:启动按钮。
黑色:停止按钮。
白色:启动按钮。
附件: GBT4025.pdf (1249 K) 下载次数:124
  • 下载积分:+5(guochunyi)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5(bruce2020) 真诚感谢!

网友A:
    这个我之前也是有留意过,不过不同的公司要求不一样。。。大陆这边基本都是红黄绿

网友B:
    黑白应该是考虑到照顾单色屏。
    以前很流行单色屏。
  • 下载积分:+1(lvpretend) 有道理
  •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C:
    你们是理解上有问题(不排除引进的西方非标准在翻译时产生的误解)!

    重点看表2。

    看标准要从头看起,一直看到最后,在表9的开始部分都已标示得很清楚了。

    bnnyygy

网友D:
    绿色启动,红色停止,黄色复位

    基本上这个配置。急停肯定是红色的,

网友E:
    红色作为危险警示,不是习惯,
    是红色穿透力强,最为醒目,
    进口美国的设备,启动是红色,停止是绿色。
    比如股市大部分国家都绿色上涨,红色下跌,国内是红色上涨,绿色下跌。

网友F:
  • 下载积分:+1(lvpretend) 真诚感谢!

网友G:
    启动一般是绿色,停止一般是红色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左起,第3个按钮是黑色的,是  ??关闭?

网友H:
    GBT4025《人机界面标志标识的基本和安全规则》
    能发一份新版的给我吗?谢谢!284631157@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是理解上有问题(不排除引进的西方非标准在翻译时产生的误解)!

    重点看表2。

    看标准要从头看起,一直看到最后,在表9的开始部分都已标示得很清楚了。

    帖子更新,再讨论下。

网友I:
    工作了这么多年也是第一次看到国标规定

网友C:
引用楼主lvpretend于2019-12-30 21:07发表的 启动停止按钮颜色用绿红还是白黑? :
在GBT4025《人机界面标志标识的基本和安全规则》中,5.2.1,停止最常用的是黑色,红色也允许使用。启动最常用的是白色、绿色也允许使用。
但实际中都没有看到过用黑色和白色的案例,都还是用红色和绿色,是因为红、绿使用时间太长已经养成习惯了吗?
------------------------------------------------------------------分割线---------------------------------------------------------------------------------
谢谢大家积极答疑解惑,特别是3楼“老兔子”和6楼“乌龟船长”花时间编辑了图片,5楼“tingfenghu”的回复我比较认同。
收索了老帖,又去隔壁论坛收索了帖子,没有准确的结果,干脆花点时间把这个事搞清楚。

你这样理解是错的,关键你要弄明白表2中所表述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并注意理解附录B中的全部所表述的含义。而且并不是颜色的使用就仅GBT4025《人机界面标志标识的基本和安全规则》这一个标准,还有关于对成套机电设备的有关要求标准。

也就是说,在什么情况下使用红色,什么情况下使用红色以外的其他颜色,这在表2中已有明确的表示。

记住!!!!!白、黑、灰属于“未赋予具体含义”颜色的!!!!!!!!

我曾在一些变电站的控制屏上见到过启动按钮是用红色按钮的(停止是使用绿色按钮),这为什么?因为该按钮是故障时作为应急启动按钮的!

网友J:
记住!!!!!白、黑、灰属于“未赋予具体含义”颜色的!!!!!!!!

楼主(2020-02-02):
帖子更新。

网友G:
启动是绿色,停止是红色。

楼主(2020-08-06):
2020.8.6日更新ICE61508按钮颜色定义。

网友K:
红色启动,绿色停止,可能是因为设备是美国的吧,其他配置也随他们的标准

网友L:
长知识了。。
永无止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