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喂喂,大佬们!modbusrtu怎么高速读取下位机当前压力值呢

楼主(2019-12-31):
现在有个项目对压力采集实时效率很高,我用PLC读压力的当前值,感觉响应很慢啊,怎么提高读取的速度呢

楼主:
除了改波特率还有什么招

网友A:
响应很慢是什么意思,发送了指令之后,延时反馈,还是读取频率太慢

网友B:
modbus-RTU还讲什么高速和实时,这本来就不是实时总线

网友C:
MODBUS 快不了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D:
mobubs本身又不是百兆网千兆网 速度本身就是慢速网络 数据监视应该不存在问题的
加上PLC或者控制器读取肯定不行 因为他是单任务的 指令是一条条执行的
modbus协议不变的情况下 只有提高任务数 也就是每个从站一个读写任务
据我所知 PC的异步多线程是可以的

bnnyygy

网友E:
485是对讲机,232是手机

网友F:
你应该用PCI或PCIe采集卡,采样都是M级别的。
PLC的串行通信是扫描循环结束时处理的,所以怎么也快不到哪去。
用中断可以解决扫描时间

网友G:
快和慢是多少?
100ms? 1ms? 10us?
控制元件反應得過來?
500mm

网友H:
100MS,从站只有一个的话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I:
能有多快?难道1S中采集1000次?

专业外协

网友G:
500mm ???
500ms 吧!
應該OK。
感觉响应很慢----應該是人機顯示反應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