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31):
有很多人用三菱的PLC做定时停机,主要是为了收尾款。

一般都是通过比较当前时间,和PLC里设定的起始时间,然后进行判断

这样用估计已经有20年历史了

今天我突然想到一个BUG,也不知道应该不应该说出来

比如PLC 在2020年1月是到期了,不能用了。

我也解不了密码。

但我另外拿一个触摸屏,接上原来的PLC,修改一下PLC的时间,改向前半年。

那不是又能正常使用了么?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A:
用PLC到时停机,有个前题是PLC密码不能破,如果能读PLC程序,就没什么作用了。
若你没PLC密码,用HMI是没法改PLC时间的
  • 下载积分:+1(bruce2020) 真诚感谢!
  •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B:
    如果用触摸屏时间,你又说扣触摸屏电池,客户很多是不懂这些的
    程序做得好时间调回去也没用的,不可逆

网友C:
    现在高端点加密都是硬件加密了,无法破解。

    自己写的程序加密,是容易被破解的,只是成本问题,客户愿意不愿意。
  • 下载积分:+1(bruce2020)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LC到时停机,有个前题是PLC密码不能破,如果能读PLC程序,就没什么作用了。
    若你没PLC密码,用HMI是没法改PLC时间的

    我说的这个BUG的关键点在于:
    没有密码,一样可以改时间的。
    比如FX系列PLC,我另外拿一个GS屏,进屏的时间管理菜单修改就是了。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触摸屏时间,你又说扣触摸屏电池,客户很多是不懂这些的
    程序做得好时间调回去也没用的,不可逆

    恩,扣电池这个我知道。但一般抠了电池后,电池会变成2000年或2010年。
    如果程序里考虑到这一点,当前如果早于出厂时间,那就停机,也能防止。

    我说的这种BUG,仅限于时间是存在PLC里的时候。这时触摸屏设置成读取外部机器时间,然后从触摸屏系统菜单上修改时间,PLC时间就跟着变了。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D:
    其实一般说定时使用到什么时候都是计时的,而不是看PLC时间,就是开机就开始计时,计满多久就输出停机,和改不改PLC时间是多少没关系。

网友E:
    三菱不是道被大神们破成老娘们了吗.5U道整了。密码是安慰自己了

网友F:
    看到好多专门卖解密软件的,普通的加密都是摆设了吧,尤其三菱的
    或者他们是骗钱的?

网友G:
    没那么简单的,时间到了直接set某个元件,必须用密码才能rst该元件。停机后修改时间也没用,要是在停机前修改还有用
  • 下载积分:+5(乌龟船长) 好贴好贴!

网友H:
    如果是运行计时停机的话,停机日期不是那么准确,
    QQ:611369538

网友I:
    最近做了个计时停机的。按天数算,运行时间超过设定天数就停。

网友J:
现在好多都是运行时间计时了

网友K:
写的一手骗流量的好帖,你这这些只能偏偏新手;给你一段触摸屏的加密代码你看看,看看有没BUG:
各种触摸屏的脚本语言格式可能不是很一样,我这个是Kinco的,把头文件和部分关键字换一下可以上维纶和昆仑;
           #include "macrotypedef.h"
#include "math.h"

/*
    Read,Write Local address function:
      int ReadLocal( const char *type, int addr, int nRegs, void *buf, int flag  );
    int WriteLocal( const char *type, int addr, int nRegs, void *buf , int flag );

    Parameter:     type     is the string of "LW","LB" etc;

    return value : 1  ,Operation success

     eg: read the value of local lw200 and write it to the lw202,with the codetype BIN,
        The code is :

        short buf[2] = {0};
        ReadLocal("LW", 200, 2, (void*)buf, 0);
        WriteLocal("LW", 202, 2, (void*)buf, 0);
*/
int MacroEntry()
{
    short Date[3]={0};
    short Lic[8]={0};
    short Cd[16]={0};
    short Subb[6]={0};
    short i,j;
    short YTen,YGe,MTen,MGe,DTen,DGe,Y,M,D;
    //short Year,Month,Dat;
    ReadLocal("LW",10003,3,(void*)Date,0);  //获取现在日期
     int temp=Date[2]*10000+Date[1]*100+Date[0];
    CuDG=temp;    //当前日期组合

    ReadLocal("RW",200,8,(void*)Lic,0);    //获得8个字的授权号
    for( i=0,j=0;i<16;i++)
        {
            if(i%2==0)
                Cd=Lic[j] & 0xff;
            else
                {

                }
        if(!(Cd>='A' && Cd<= 'Z' ) )
            {
                Fail=1;
                return 0;
            }

        }
WriteLocal("LW", 20, 16, (void*)Cd, 0);  //将拆解后的字符放到LW20-35中
    if(Date[1]%2==0) //假如是偶数月
        {
            YTen=Cd[2]-'H';
            YGe=Cd[4]-'E';
            MTen=Cd[6]-'I';
            MGe=Cd[8]-'J';
            DTen=Cd[10]-'K';
            DGe=Cd[12]-'F';
        }
    else
        {
            YTen=Cd[1]-'F';
            YGe=Cd[5]-'E';
            MTen=Cd[9]-'M';
            MGe=Cd[11]-'H';
            DTen=Cd[13]-'U';
            DGe=Cd[15]-'M';
        }
Subb[0]=YTen;
Subb[1]=YGe;
Subb[2]=MTen;
Subb[3]=MGe;
Subb[4]=DTen;
Subb[5]=DGe;

WriteLocal("LW", 40, 6, (void*)Subb, 0);

Y=YTen*10+YGe;
M=MTen*10+MGe;
D=DTen*10+DGe;
Rq=20000000+Y*10000+M*100+D;
Fail=0;

if(Y>30 || Y<16 || M>12 || M <1 || D>31 || D<1 || Rq<=CuDG)
    {
        Fail=1;

    }
    else
    {
        Fail=0;
        if((2000+Y-Date[2])>=2)
            KGH=1;

    }
    return 0;
}

网友L:
通常加密部分我都是做成两部分的。触摸屏一部分,plc一部分。而且一些常数数会用断电保持型寄存器写进去。时间比较用的是给寄存器赋值的方式。如果你没有破解plc的密码。基本上你就别想绕过去了。只有时间一到,锁机的寄存器就会被赋值。如果拔电池或者复位plc。那就会丢失一些参数。就算输入正确密码都没得搞。只能电脑连上然后输入读写密码用编程软件写进去。一般来讲做定时锁机的,plc和触摸屏肯定也是加密的。

网友M(2020-02-20):
屏的时间不会更新到PLC..

网友N:
引用 网友G:
没那么简单的,时间到了直接set某个元件,必须用密码才能rst该元件。停机后修改时间也没用,要是在停机前修改还有用

这是个好方法,
还有一个方法是加密程序在PLC写一点,触摸屏宏写一点,能加密的都加密,这样的话,只破解PLC或者触摸屏,都无法解决。
即使是都破解了,宏指令密码没破解的话,也是无用。

网友O:
PLC内部时间必须输入停机密码后才能更改不就行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O:
PLC内部时间必须输入停机密码后才能更改不就行了

换一个屏更改PLC的时间,
这个是不需要密码的,
也无法设置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