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威纶通数据采集

楼主(2019-12-31):
我现在有个机器,需要在威纶通MT8150IE上采集FX5U上的一些数据,
大概150个字或者浮点数,50个位数据,采样时间5秒到10秒,保存一个月。
触摸屏后插一个32G的U盘,能达到要求吗?
增加的这些采集数据,会不会使PLC跟触摸屏的通讯延迟时间加长?

网友A:
用研华的PPC-3150加个大硬盘,
用组态软件,
保存到SQL数据库,每秒保存一次,
保存三年都可以,

网友B:
这个没问题完全可以实现,但是要求别太高!!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C:
可以实现,我就做过这样的案例
QQ:611369538

楼主:
会不会对触摸屏通讯有影响?

网友D:
哈哈,来学习的
工控人加油

楼主:
别光看热闹,也给点意见

网友E:
功能方面没有问题 以太网速度也没有问题 但是威伦做数据转换的时候 必须注意数据格式 整数+小数点移位是无效的 但是其他牌子的比如 昆仑通态 信捷 三菱 就会自动把小数点算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