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MC伺服放大器设定软件的问题

楼主(2019-12-31):
请问,在哪里可下载SMC伺服放大器设定软件。

网友A:
是SMC电缸吧,官网上
下载积分:+3(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楼主:
SMC伺服放大器的型号是:LECSB2-S7。

网友B:
本站一搜就有
下载积分:+3(生产技术李钢)

网友C:
通用三菱的MR Configurator2
選擇MR-J3-A
下载积分:+3(生产技术李钢) 热心助人!

楼主:
SMC伺服设定软件的名称是什么?请提供一下。

楼主:
该软件是中文或日文都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SMC伺服设定软件的名称是什么?请提供一下。
4樓已告知你軟件了
下载积分:+3(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