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凌PLC的张力控制是什么原理和怎样编写程序

楼主(2020-01-01):
我厂纸巾生产线有一个三凌PLC的张力控制是什么原理和怎样编写程序,望师傅教下我。

网友A:
应该可以用传感器加变送器

网友B:
看你控制要求,张力控制考虑的东西很多的,不是单方面的PID就可以做的,看你现场要求

网友C:
说白了张力控制就是一个闭环控制。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网友D:
测直径的,浮动辊的,摆臂的,直接压力传感器的,力矩电机,矢量变频器,磁粉制动器

网友E:
三菱 有专门的张力控制器。我在NITTO看到过好多

网友F:
三菱有专门的张力控制器和传感器,根据受力大小一般要结合三菱的磁粉离合器使用,
一般不会用PLC的PID功能去控制张力

网友G:
见过卷绕机都是用专用的张力控制器,自己带传感器和变频器,不需要PLC计算,PLC只是外围的相关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