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DCS800 直流调速器

楼主(2020-01-01):
这种调速器以前没见过,不用主接触器也能运行吗?欧陆的都是有主接触器的,这个直接电源前面加个电抗器就行吗?有用过的朋友请指教!多谢!

网友A:
一般配置是需要主开关的,主开关可以接触器也可是断路器。调速器接收到ON指令后控制主开关合闸,主开关辅助触点反馈到调速器,合闸成功后发出RUN指令就可以运行。不要主开关的话需要把主开关反馈去掉或是设置ON和RUN为同一个信号。
下载积分:+5(1120795098) 真诚感谢!

网友A:
补充一下,不要主开关的话需要把10.21主接触器应答MainContAck设为NotUsed
下载积分:+5(1120795098) 真诚感谢!

楼主:
在网上怎么找不到详细参数呢?楼上的这位朋友,你有吗?如果有麻烦传一份!多谢了!

楼主:
1120795098@qq.com
!多谢!

网友A:
我已经好几年不搞这玩意,电脑上资料都清空了。名称是DCS800 Firmware Manual,百度文库就有
https://wenku.baidu.com/view/031bf48cbceb19e8b8f6badd.html
,我下载不了,你搜一下
下载积分:+5(1120795098)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