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1):
叙述一下情况,鼓捣了好几天,希望有大佬可以帮帮忙,谢谢。
情况:博图V15.1和博图V16,都卸载安装了好几次,问题都一样,基本排除安装软件问题,系统是电脑预装正版家庭版windows10,已经升级到专业版了,CPU固态版本最高2.8,控制面板上“设置PG/PC接口“见附图,PLC程序和触摸屏程序是两个独立的程序,分别用博图软件打开仿真,PLC程序仿真”扩展下载到设备“所有选项都是灰色,无法选择,不知道有没有影响?能否解决?触摸屏仿真后无数据,同事编的程序,博图14,仿真没有问题,也试过简单的起保停程序,也无法连接,排除程序原因
用博图分别打开PLC和触摸屏程序,仿真时候触摸屏连接不上PLC,我查过资料,目前看好像就是PLC程序仿真”扩展下载到设备“所有选项都是灰色与资料不符,我怀疑是否是这个问题。

网友A:
在“设置PG/PC接口”里除了STEP7以外,WINCC的接口也要设置。

楼主:
是在程序中的连接设置吗?这个设置了

网友A:
在控制面板中的那个“设置PG/PC接口”那里。

楼主:
在“设置PG/PC接口”里只有STEP7设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