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脉冲输出转换为坐标数值

楼主(2020-01-01):
现用FX3G控制伺服电机带动滚珠丝杆,采用脉冲加方向控制,想将滚珠丝杆移动的距离以坐标数值的形式显示出来。有人做过类似的工程吗,求指教。

网友A:
不就是绝对值定位吗,触摸屏上改下小数点显示位数就行了。前提是设置好伺服的电子齿轮比,比如1个脉冲对应1μm,触摸屏上显示单位为mm,那么把对小数位数改为3就行了。

专业外协

楼主:
是采用脉冲输出指令,电机采用脉冲加方向控制,当正转时脉冲输出个数D8140是一直加的,这没错,但如果电机反转时,D8140的值也是一直增加的,这就不对了。要求如果是反转的话D8140的值应该是相应的减少才对。

网友B:
你用什么定位指令?用ddrva,ddrvi都可以,监视d8340

网友C:
采用脉冲加方向的输出方式,d8140是输出的,不是当前的,3G的好像是d8340表示当前的位置,反转就会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