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2):
比如D100=5;D102=8;D120=10
如果D100=1 M1置位d100=2置m2.......d100=10置位m10控制器是fx2n暂时考虑不换,有什么好的方法,反复处理这样的数据比较多

网友A:
试试译码DECO,不知道2n支持不
好像不行!不知道是不是对这个指令没理解透。我把三个两位的十进制数然输入先后顺序组成一个新的六位数然后在还原成两位数然后对应成m

网友B:
用变址寄存器实现
能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C:
DECO  D100  M0  k5
好像不行!不知道是不是对这个指令没理解透。我把三个两位的十进制数然输入先后顺序组成一个新的六位数然后在还原成两位数然后对应成m!对这个指令K5还不是很理解!如果从1到24对应到m1到m24怎么弄

网友C:
K5是指占用多少位,你是M1-M24的话,足够了,
你可以模拟这条指令
D100=0  M0 On
D100=1   M1 On
D100=2   M2  On
。。。。。

网友B:
mov d100 z0
set m0z0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A:
楼上的思路不错,要是信捷的可以直接m0【d100】
三菱的不能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