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模块

楼主(2020-01-02):
各位大家:请教一个问题,我使用DA模块电压模式(0-5V)控制变频器,发送值是4000,使用AD模块电流模式(0-20MA)接收数值为啥只有2000左右

网友A:
先要设定输出范围,再来谈第二步

网友B:
发送是电压模式,接收是电流模式,你还要求数值是一样?????
QQ:611369538

楼主:
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的疑问是,发送给它的是电压量,万用表测它是5V,说明它是满负荷运行了。我用AD模块采集他的反馈值是不是也应该是20MA了

网友C:
查了手册下
R60DA4模块资料
DC0~5V(外部负载电阻值500欧姆以上)
V = IR
5 = I*500
I=0.01 A = 10mA
电流读值为4000
10/20 * 4000 =2000
显示2000很正常

网友D(2020-03-05):
进来学习一下,听听大神们讲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