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驱动器报警解决求助

楼主(2020-01-02):
驱动器报警BB,百度了一下说是没有接伺服使能信号的缘故,可是我在软件里面设置了伺服始终常on了呀,还是可能说是基极封锁命令,也就是控制信号没输入,可以将PN50A参数设为8170,怎么设置呀。

网友A:
端子接口线短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