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2):
控制要求恒温控制,由电动阀门的开度达到恒温效果,重点说明阀门开度靠开关量、开关量、开关量控制阀门小电机的正反转来调节,重要事情说三遍,不要什么电流电压控制阀门的开度,就简单的开关量控制,因为在网上看了很多PID控温例子都是简单只输出一个开关量来控制加热,现在就是要输出2个开关量分别控制阀门的开和关,PLC的PID指令能达到这种控制效果吗?

网友A:
垃圾F840调好没

网友B:
你怕是对PID控制有所误解,开关量控制的话是实现不了PID控制的
你这种我以前做过类似开关量的你可以参考
没达到设置温度是一直开加热
达到温度后可以间隔一段时间开一下再关,位保持恒温控制,至于间隔多久开多久需要你自己尝试最优。

网友C:
台达,dvpeh3系列有个专门的阀位控制指令,非常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怕是对PID控制有所误解,开关量控制的话是实现不了PID控制的
你这种我以前做过类似开关量的你可以参考
没达到设置温度是一直开加热
达到温度后可以间隔一段时间开一下再关,位保持恒温控制,至于间隔多久开多久需要你自己尝试最优。

PID控制输出可以是模拟量也可以是开关量,开关量输出的温控仪大把的,都是PID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垃圾F840调好没

没有,已经投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