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2):
各位,有知道FX2N有没有类似于FX3U那样的CRC校验指令
我用的是RS指令做MODBUS通信但很多都需要循环冗余校验(CRC)有合适代替的指令吗?
请帮帮忙.谢谢

网友A:
FX2N 沒有,要自己寫

网友B:
参考我发的例子,第1个程序就是当年用FX2N写的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66109.html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我发的例子,第1个程序就是当年用FX2N写的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66109.html

CRC那个我看了一下,你用的是3U也用上CRC指令,
我现在又遇到一个问题CRC计算我知道如何算了,但在2N,PLC上我不知道怎么利用右移出来为1的(2进制数)怎样对比判断为"1"在带入A001重复运算8次了,你有做过吗,可以教一下我吗
给个例子我看看也可以.(*^__^*) 嘻嘻……

网友B:
http://www.ymmfa.com/job-gkaction-download-pid-tpc-tid-1666109-aid-231995.html
这个程序就是从FX2N改过来的,CR算法是一样的,你把它改回FX2N,读出那里稍改一下就可以用了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C:
FX3G也不支持CRC指令。
CRC已经做成子程序,稍微改一下就可以,
基本上是移位和比较指令,2N应该都支持,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51884-page-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FX3G也不支持CRC指令。
CRC已经做成子程序,稍微改一下就可以,
基本上是移位和比较指令,2N应该都支持,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51884-page-1.html

我不太懂 SUB D10 K2 D140
为什么要循环6次,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楼主:

2N可以取消RS指令的报文吗.现在一直有报文,
知道怎么取消吗,改报文数据我就会2N取消报文就没看到是哪里

网友C:
引用 楼主:

d10是要发送的字节数,
其中两个字节是CRC,
不用参与CRC运算,
运算完成写入后面寄存器。

循环6次是6个字节做CRC运算
你要发送个10个字节数据就做8次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