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昆仑通态做SCADA

楼主(2020-01-02):
准备采用昆仑通态通用版软件做SCADA上位机,我想知道做上位机的PC 是否需要安装昆仑通态的编程软件?做好程序后是否能转换成某一程序直接拷贝到PC机上,直接打开使用?可否做全英文的监控画面?之前都是做嵌入式的 触摸屏,这是第一次做PC机式的,不是很懂,大神请路过

网友A:
没有这样用过,可以试试图片内的方式

网友B(2020-03-20):
可以做,点数多了,不建议用MCGS 会卡 ,之前用过一次 体验不是特别好。

网友C:
我刚用了MCGS做的上位机,建议安装组态软件,这样修改起来比较方便,对于使用过嵌入式触摸屏的用户还是很容易上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