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还是labview

楼主(2020-01-02):
简单明了。。。
想接触点上位机,学C#还是Labview,过来人给点经验。

网友A:
不管C#还是Labview,能学会都好,各有各的长处。

网友B:
Labview 比C#简单在仪器仪表方面Labview比C#强Labview内部的很多的变量按钮直接调用就行了,我也在学C#比学Labview吃力多了根据个人爱好吧

网友C:
Labview比较好入门,高深点从面向过程到面向对象层面,C#比较好。

网友D:
Labview可以直接调用PLC驱动吗

网友B:
Labview可以直接调用PLC驱动吗 什么意思
当双方通讯上了通讯格式正确Labview程序就跟触摸屏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D:
Labview可以直接调用PLC驱动吗
Labview有MODBUS通讯功能块,只要填写地址就行,现在大多数PLC都支持MODBUS通讯。

网友E:
看到收费的玩意儿 还那么贵,我就心烦。 所以我选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