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3):
200W,1000Ω像刹车电阻那种可以吗?

网友A:
用交流调速器不可以吗?200W的话价格35元左右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楼主:
调速器是可以,但这边有12个电机。如果用一个调速器控制就不能当个电机控制启停,如果用12个调速器就没空间装。所以看有没有简单方法。或者有有把220V电压降成110v也行

网友B:
引用第2楼ulikai于2020-01-03 10:52发表的 Re:220v交流电路串多大的电阻使额定0.6A的小电机速度降到原来三分之一或 .. :
调速器是可以,但这边有12个电机。如果用一个调速器控制就不能当个电机控制启停,如果用12个调速器就没空间装。所以看有没有简单方法。或者有有把220V电压降成110v也行

你这个是什么逻辑?你当交流电为直流啊??

网友C:
微型电机可以用电阻降压

楼主:
引用第3楼跑步向钱于2020-01-03 11:48发表的 220v交流电路串多大的电阻使额定0.6A的小电机速度降到原来三分之一或 .. :

你这个是什么逻辑?你当交流电为直流啊??

单相电机可以把电压降低到110v,使电机速度减半吗?

网友D:
单纯的降压可以降低转速,但是电机的转矩也会下降,这时电机会堵转,电流会上升,电机有过流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