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3):
我现在是一个224xp的PLC,有端口0和端口1,端口1 接一个485接口的流量计,读取流量计数据,plc做主机;现在想用端口0做从机,把读取到的数据和其他一些参数通过端口0发送到其他设备上去,这个程序怎么写?

网友A:
可以找我写,给个红包就可以了
本人长期从事非标自动化设备电气控制工作: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 上位机组态编程,远程下载、手机APP监控写入数据、电脑端监控写入数据、人机界面HMI编程,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程序代写服务,用EPLAN画图,免费出电气原理图、布局图、BOM清单。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联系电话/微信:158897484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找我写,给个红包就可以了

我现在是这么个情况,
224xp的2个端口,端口0接的MCGS触摸屏;端口1接的流量计(站号1)和一个物联网模块(站号5)

现在站号5的这个设备不用了,新买的设备不能当从站,只能当主站,需要将plc当做从站接入这个设备,然后读取PLC里面的几个数据

以上这些设备都支持MODBUS 接口485

这个plc只有将端口0当从机,这样触摸屏接到端口1里面去,就是这么几个步骤,看怎么改?

网友B:
我能想到的最简单的方法:PLC两个口都当从站,触摸屏和上位机做主站,流量计由触摸屏采集然后写入PLC,上位机直接采集PLC。

网友C:
224xp 一个口做从站,与第三方主站连接。224的另一个口做主站,触摸屏和流量计做从站。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4xp 一个口做从站,与第三方主站连接。224的另一个口做主站,触摸屏和流量计做从站。

我现在就是这样构思的,224xp做从站已经写好应用了,现在在重新写触摸屏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能想到的最简单的方法:PLC两个口都当从站,触摸屏和上位机做主站,流量计由触摸屏采集然后写入PLC,上位机直接采集PLC。

224xp好像只有一个口能当从站,另外一个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