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4):
组态王6.55里生成日报表用到函数ReportSetHistData和HTConvertTime,但是HTConvertTime只能到2019年。
现在进入了2020年,日报表不能正常运行了,求助各位大神如何解决?

网友A:
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B:
当前年+当前月+当前日+当前时+当前分+当前秒,几年前是这么用的,几年后还没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感谢搂着 学习了

网友D:
if (months == 1)
monthsofdays = 0;
if (months == 2)
monthsofdays = 31;
if (months == 3)
monthsofdays = 59;
if (months == 4)
monthsofdays = 90;
if (months == 5)
monthsofdays = 120;
if (months == 6)
monthsofdays = 151;
if (months == 7)
monthsofdays = 181;
if (months == 8)
monthsofdays = 212;
if (months == 9)
monthsofdays = 243;
if (months == 10)
monthsofdays = 273;
if (months == 11)
monthsofdays = 304;
if (months == 12)
monthsofdays = 334;

if (years % 4 ==0 && years % 100 !=0 || years % 400 ==0 && months >=3)
ofdays = yearsofdays + monthsofdays + days;
else
ofdays = yearsofdays + monthsofdays + days - 1;

if (hours >= 8)
ofminites = ofdays * 24 * 60 + (hours - 8) * 60 + minites;

if (hours < 8)
ofminites = (ofdays - 1) * 24 * 60 + (hours + 16) * 60 + minites;

//calculate resultszx;
rest = ofminites * 60 + second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前年+当前月+当前日+当前时+当前分+当前秒,几年前是这么用的,几年后还没解决这个问题?

我接触组态王才几年,当年的具体方案是什么?

网友E(2020-03-22):
不用那么嘛烦,直接更换文件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