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MR-J4-B与S7-1200控制方式?

楼主(2020-01-04):
请教大神们 现有一套三菱MR-J4-B驱动器带5KW伺服电机可以用S7-1200脉冲PNP方式控制吗?功能只实现圆周方向10等份的简单定位控制!编码器反馈位置PLC如何读取?S7-1200PLC怎么设置减速比?增益是通过1200PLC参数还是MR Configurator2进行设置?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A:
B系列不支持脉冲,更换A系列

网友B:
MR-J4-B 只能用三菱专用的PLC,比如QD77MS2 LD77MS2 RD77MS2 Q172DSCPU FX5-40SSC-S 等等
西门子的话,还是要用MR-J4-A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C:
思路很清奇,
不能多看看手册?

网友D:
只要是脉冲的伺服,跟PLC的NPN还是PNP没关系,NPN你接脉冲负,共24V,PNP你接脉冲正,共地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E:
简单来说,三菱JE-B系列伺服是三菱专用的伺服控制系统,只能跟三菱配置,不能使用其他品牌的PLC
小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