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方案可行吗?基于压力传感器与步进电机速度的闭环控制

楼主(2020-01-06):
步进电机作为执行机构带动压力传感器压在物体表面,电机速度和压力传感器的压力成反比例关系,分母不能为零,所以传感器空载的压力根据步进电机200rpm/min设成合适的参数,电机速度是随着压力的增大是逐渐减小的,当压力达到设定值,运用STOP立即停止脉冲输出,用的信捷的PLC,指令DRVA的速度也是支持速度可以实时变更的,但是实际的项目中却出现了问题,步进电机"失步”了,另外一个机构也是这个原理,只不过用的是丝杆,运行得很稳定,压力精度也是在10g左右,还可以接受,只不过速度不是很快,但是这个速度无论降多少,电机都会失步,这就很是奇怪了,有大神来帮我分析分析吗

网友A:
这个就是技术问题!!
抱你大腿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我现在也有个方案使用扭力控制的,我用的是伺服电机。伺服系统自带扭力输出,不用传感器。
你的电机达到1000RPM/min,电机停的住吗,不会过冲?

网友C:
丝杆加步进,精度可以到1kg,下面有弹簧3kg。不过模拟量精度要高点
看你应该做过类似的项目?这这上面没有弹簧的,建议机构加个上去再来试验看看情况
小姐姐骚啊

网友D:
系统刚度太差就会导致这个问题,而且模拟量本身会有抖动,要滤波,你这种应用必须所有的控制变量都丝般顺滑,不能有任何跳变的,因为你是步进电机,稍微过载一点就失步了.
还有就是丝杆为啥没问题,目测是因为丝杆的减速比带来的整个闭环控制带宽放大,所有的抖动都在系统容限内所以能维持下去.
你这个简单P控制不一定搞得定的,试试看完整PID

网友E:
在做个编码器反馈
每天给自己一个微笑,快乐幸福少不了!呵呵……
huiyang

网友F:
你是走位置还是走压力?你这里有两个变量,一个是压力 一个是位置。以哪个为准?还是都有参考?
压力到了就停

网友G:
转矩控制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