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可以处理一个字的某个位吗?

楼主(2020-01-06):
比如三菱是可以这样输的 LD D0.0 —— OUT Y0 。欧姆龙该怎么做CP1E的PLC,还是有专门的指令?反正我输D0.0好像是报错的

网友A:
D不可以,W可以的
ld w0.00----out 100.00

网友B:
欧姆龙一个通道就是一个字,这样可以直接用LD W0.0 OUT 100.00 比三菱的方便

楼主:
我的意思上如果要处理D0这个字里面的某个位是不是还得把这个D0传送给W0这样

网友B:
既然是要操作位,为啥一定要用D?用W,H,甚至就是CIO都可以,唯独D不能直接操作它的位
W,H,CIO也都可以当成D来使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要操作位,为啥一定要用D?用W,H,甚至就是CIO都可以,唯独D不能直接操作它的位
W,H,CIO也都可以当成D来使用啊
主要有时候通讯的数据存某个寄存器的,然后想直接操作某个位来控制从站的启动或停止等一些功能或者读取从站的某个状态
,我也是问问的如果不行我就用W来转。主要习惯了三菱的写法,直接拉过来就能用的

网友C:
CJ2以上 CPU D区可以位操作
下载积分:+5(mistyke) 真诚感谢!

bnnyygy

网友D:
CP1E不支持,CJ2可以。
你可以这样,mov d0 w0
然后,ld w0.00 out y0这样。(欧姆龙不是Y0,100.00吧)

网友E:
用TST
下载积分:+1(kangle12)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