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6):
将数据寄存器当触点使用要怎么理解啊?

楼主:
自己调试了下,可以理解了,比如16位寄存器对应b0-b15,FX3系列的可以直接读状态位.

网友A:
类似16进制转2进制的概念吧

网友B:
寄存器不管存什么都是二进制,都是0或者1,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己调试了下,可以理解了,比如16位寄存器对应b0-b15,FX3系列的可以直接读状态位.

好像3U以上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3U以上才可以

是的

网友D:
---[ = D202   K4 ]-----------(Y10)
---[ = D202   K8 ]-----

---[ = D200   K1 ]-----------(Y11)

网友E:
比如你有很多指示灯或报警需要触摸屏或上位机显示,常规用触点表示,但是触摸屏是元件扫描模式的,会导致触摸屏显示慢一拍,也占用RAM(连续地址上位机编程可以避免),如果你用FX3开始有的DX.x功能,直接可以用字表示,只要通讯一次就解决了。

网友F:
你有玩过西门子就很好理解这个 一个字16位 一字两字节 一字节8个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