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6):
按照松下A6系列的伺服驱动器接线后,运用DRVI指令控制控制伺服运转,发现伺服的脉冲无论给正或者给负,伺服脉冲一直处于增加的情况是什么原因?就是不会反转。

网友A:
伺服参数应该设置得不对,如果是正反脉冲串控制正反转,要设置相对应的参数的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C:
引用楼主李威liwei于2020-01-06 16:56发表的 FX3u与松下伺服控制 :
按照松下A6系列的伺服驱动器接线后,运用DRVI指令控制控制伺服运转,发现伺服的脉冲无论给正或者给负,伺服脉冲一直处于增加的情况是什么原因?就是不会反转。

松下伺服默认是双脉冲控制,要改成脉冲加方向控制,三菱PLC本体只支持脉冲加方向

楼主:
昨天仔细检查了一下,发现时plcY0触点损坏了

网友D:
检查一下你的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