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6):
刚接触西门子不久的新人
最近碰到一个程序,其中的地址偏移一直不明白。如图,这里的VD7001是指向VB1100;VD7005指向VB1101吗。*VD7001 ==B  1怎么理解?
请大神指教,谢谢!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A:
循环加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循环加一

请问,能详细讲解一下吗?
&VB1100怎么关联到程序的VW10*

刚接触西门子,看了说明的间接寻址,还是晕菜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B:
如图,这里的VD7001是指向VB1100;VD7005指向VB1101吗。

是的

*VD7001 ==B  1怎么理解?

*VD7001就是把VD7001指针对应的地址的数值取出来,也就是用VB1100的数值与1相比较,若相等则接通该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VD7001就是把VD7001指针对应的地址的数值取出来,也就是用VB1100的数值与1相比较,若相等则接通该条件。

理解了,谢谢!
http://zxc6688.ys16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