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以太网总线

楼主(2020-01-06):
现在都是以太网通信了,CAN总线,感觉MODBUS力不从心了.PROFINET、ETHERNET\IP 、MODBUS TCP 、TCO UDP、SOCKET、等等好难。又想学,
请教下各位大佬们有视频有资料的吗?可报酬意思下。谢谢

网友A:
汽车结构很复杂,会开就行了嘛。网络也一样,会使用就行了。
是的,就是没用过,想学一学

网友B:
1.其實是周邊設備不支援。
2.速度再快,機構跟不上,沒意義。
3.MODBUS模組與以太网模組價格差很大。
不想停留在MODBUS上面,想学习

网友C:
我也想学习一下。不知从那入手。或有什么好的资料、书给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D:
我不知你所说具体,如果汽车行业,CAN工具多是CANoe,国内是周立功。

网友E:
工业总线有ethercat,,网线一插,就可以控制。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