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2n 脉冲输出指令求解

楼主(2020-01-07):
plsr k1000 k5000 k200 y0
怎么判断他进行正转或者反转了

网友A:
2N输出脉冲比较低.好象只有20KHZ.另外这个指令只是脉冲输出不带方向的.一般对于伺服默认参数来说是正向的.

网友B:
看Y1输出点

网友C:
这个没方向,没改步进或者伺服参数它就是确定的一个方向?哪里需要去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