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8):
我想用3u的plc驱动伺服电机做180°的翻转动作,谁有案例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不是so ease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B:
3600或者36000个脉冲转一圈不就行了,要多少度要多少度。
自己加的一个PLC控制伺服,要与原来的PLC信号相互配合,时间配合不好设备就无法运行

网友C:
这都需要问建议还是找个师傅或者参加培训把

网友D:
这么简单的事都不好意思说
不是简单的180就可以了,原来是180的气缸改为伺服,设备限制只能180范围内,每次开机自动在指定的时间检测到原点否则设备报警,而且快速旋转的时候会有缓冲行程设备限位器会导致伺服报警,

网友E:
我也不会了,请高手指点
自己研究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