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

楼主(2020-01-08):
西门子触摸屏里图形列表里图形能不能分别编辑

网友A:
楼主,能上个图么?
QQ Communication Group:60105280

楼主:
用列表里的图编辑的时候只出来值为1的那一个,下面的编辑不了!

网友B:
得先在项目图形添加你的图片,再把鼠标点到图形名称就能选择了
下载积分:+5(祥云漫遮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