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9):
如题,请大神指点一下,改这么设置,需要什么硬件,要怎么设置。谢谢了

网友A:
设置同一网段即可,我试过,用网线插路由器可以,但是通一个路由器的WIFI连上也能成功,但是容易掉线,不好调试,最后还是放弃了,用网线连调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设置同一网段即可,我试过,用网线插路由器可以,但是通一个路由器的WIFI连上也能成功,但是容易掉线,不好调试,最后还是放弃了,用网线连调试。

我的不会掉线,你是不是附近有其他能上网的WiFi?刚好你的电脑连了上网的WIFI,这样就会经常掉线。

网友C:
IP网段设置一下就行,只要WIFI信号强,那就快到飞起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设置同一网段即可,我试过,用网线插路由器可以,但是通一个路由器的WIFI连上也能成功,但是容易掉线,不好调试,最后还是放弃了,用网线连调试。

看看我之前的帖子,可以解决掉线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看我之前的帖子,可以解决掉线的问题

您说的是这个吗》》GX Works3软件上标题栏依次点击:在线—当前连接目标—其它连接方式—打开那个连接目标指定Connection,然后双击那个黄色图标“CPU模块”,就看到了《《
是选择用这个连接吗?

网友F(2021-04-06):
经常掉线是因为电脑连上了上网的WIFI,以前我也碰到过,将上网的WIFI断开则电脑和PLC的网线连接就不会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