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20-01-09):
怎么跟随主机做同步控制?主机接有集电极编码器信号。这边电机用变频器控制。程序该怎么写

网友A:
个人建议,增加模拟向模块(数模转换),把主机编码器信号通过程序转换成模拟量信号给变频器。
要是高速高精度跟随,建议使用伺服跟随。
程序怎么转成模拟量信号给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