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9):
有一个松下伺服,想通过485读实时转速和扭矩,但配置是欧姆龙CJ2M-CPU33 配个485串口CIF11,查了下资料只能用TXD和RXD做无协议通讯,伺服转速地址4D06,转矩地址4D08,但没用过TXD和RXD,协议要怎么做,求教论坛大师们!!

网友A:
这样配有问题,无协议搞不成的

楼主:
为什么,CJ2M的CPU上不是可以插串口模块吗,CF11和CF01都可以,怎么不能用无协议来做??
bnnyygy

网友B:
cj2M不能插CIF11/12吧。

整个二手SCU模块也就200块钱,支持协议宏,随便操了

楼主:
估计没几个人用过,能不能用都不知道的人,就不要再回复了。         图上已经很清楚了,留个洞是让别人可以插东西的。

网友C:
首先,必须弄清楚从机(松下伺服驱动器的)通信协议,如果是ModBus RTU那就不用写自由协议(就是你上面讲的无协议)欧姆龙CP/CJ PLC自带
如果其它协,你还真要找松下协议手册自己写一遍。。。。。。

网友D(2022-11-15):
搞好了吗,最近也在鼓捣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