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9):
向大家请教个问题:
实现2轴圆弧差补功能,运行轨迹直径10mm的圆,其余动作都很简单。
不知道有没有PLC本体带这个功能的?怎样选型性价比高?

网友A:
用过汇川  H3U -1616MT-XP  圆弧插补就一条指令
  • 下载积分:+5(xingzb2) 真诚感谢!

楼主:
    好的,谢谢兄弟!
    我看到FX5U PLC + FX5U-20PG也行。我比较一下这两种方案控制精度。

网友B:
    信捷XDM,圆弧插补也很香,一个plc还能带10轴。
  • 下载积分:+5(xingzb2) 真诚感谢!

网友C:
    一般带插补的小PLC都可以吧 汇川,三菱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带插补的小PLC都可以吧 汇川,三菱什么的

    FX5U本体有直线插补,但是没有圆弧差补。需要搭配模块。
    汇川3U的可以圆弧差补,但不知道精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捷XDM,圆弧插补也很香,一个plc还能带10轴。

    好的,我看看信捷手册,
    谢谢指点。

网友D:
    实现2轴圆弧插补PLC是可以做到,但是实际应用不理想的
    用运动控制器做吧,走的平滑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现2轴圆弧插补PLC是可以做到,但是实际应用不理想的
    用运动控制器做吧,走的平滑稳定

    好的,谢谢!
    主要担心走出的圆弧不平滑,造成产品质量差。

网友E(2020-07-25):
    最近也在看差补这个,没做过这个,过来向大佬学习学习

网友F:
    买一台小型的数控系统只要几百元就行了。淘宝上就有

网友G:
    小型的plc就可以。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可以免费编写程序
    本人长期从事非标自动化设备电气控制工作: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 上位机组态编程,远程下载、手机APP监控写入数据、电脑端监控写入数据、人机界面HMI编程,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程序代写服务,用EPLAN画图,免费出电气原理图、布局图、BOM清单。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联系电话/微信:15889748406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一台小型的数控系统只要几百元就行了。淘宝上就有
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稳定吗?
我是选的5U+5U的运动控制器,配上接线板4000大洋多一点点。目前来讲,还是很稳定的。

网友H:
松下FP7和FP-XHM8N都支持。
多学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