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9):
请教为什么零线断开之后 相线和0线直接会产生一个380v的电流?明明我相线和零线直接并没有电压啊?按道理零线已经断开了一个不会有电压产生的?这个电压是从哪来的呢?

网友A:
估计你是对220的设备进行测量的吧?对于380的设备应该不会有大影响,但对于220的设备就是致命的。除非你用隔离变压器。因为一台220的设备的进线可能是A相与零取电,另台220的设备可能是B相与零线取电。当总零线断路时,哪2台设备是否通过各自的零线就串在了A与B两相(380)的了。所以会出现你说的情况。也就会将220的设备烧坏。

楼主:
那像这种情况有什么方法可以进行预防呢?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是对220的设备进行测量的吧?对于380的设备应该不会有大影响,但对于220的设备就是致命的。除非你用隔离变压器。因为一台220的设备的进线可能是A相与零取电,另台220的设备可能是B相与零线取电。当总零线断路时,哪2台设备是否通过各自的零线就串在了A与B两相(380)的了。所以会出现你说的情况。也就会将220的设备烧坏。

网友B:
1楼兄弟说的对!对于民用电来说,断零的危害比断相要大很多很多!一条线上可能电压不足,另一条线上可能烧死一片!

网友C:
零线不设开关,还有就是线路上多点接零线

网友D:
赞同楼上的做法同时可再选择选用人民电器生产的RDX16-63GQ过欠压保护小型断路器,电压范围275+-5v----165+-5v

网友E:
牛!这就是一溜烟的节奏。。。。
PLC、触摸屏、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