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9):
各位大神請教一下

我想將1PG的控制程式編寫成一個FB

要用時調用即可

但我卡在#BFM25 不知道要怎麼編寫

有大神可以教導一下嗎? 感謝~

网友A:
我也想问,哪个大神知道的

网友B:
好久没用1PG了,现在都用5U了,有网口编程方便,加定位模块也不用像1PG那样写程序。随手写了一段,楼主验证看看行不行得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久没用1PG了,现在都用5U了,有网口编程方便,加定位模块也不用像1PG那样写程序。随手写了一段,楼主验证看看行不行得通

感謝大神的回覆,只是有沒有辦法不用輸入K4M0
輸入填好就可直接驅動JOG+ JOG-等#BFM25的功能
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大神的回覆,只是有沒有辦法不用輸入K4M0
輸入填好就可直接驅動JOG+ JOG-等#BFM25的功能
謝謝

#BFM25做绝对位置控制第1个位到第7个位都要用到,这样写你不管是做绝对或者相对位置都可以灵活应用,错误清除输出M0就可以,以此类推。你想直接驱动JOG+,或者其它,那你至少要在原来FB的基础上加上8个位地址,把#BFM25的功能对应的地址分出来。这样你的功能块估计会很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