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师傅有控制电源供应器的经验

楼主(2020-01-10):
请问各位师傅,最近公司想用PLC控制一台可编成电源供应器,我查询了一下各电源供应器都只支援SCPI 指令,不知道是否可以让PLC控制? 还是各位师傅有控制电源供应器的经验

网友A:
关键看你程控电源通讯口是USB还是串口,USB的话还是用PC,或者换台,串口的话用自由通讯比如RS这类自己写个,现在很多程控电源多是双以太网+USB,串口/GPIB/模拟接口倒是少了。